MOS管烧坏后会一直导通吗

楼主(2017-09-18):
大神,
  想请教下,如果MOS管失效,会一直导通,还是一直断开?

网友A:
没有定论。

楼主:
多谢,
可能出现一直导通的现象么?
我现在设计一款产品,驱动气泵。本来可以用一个MOS控制就好了。
但我看样机采用两个MOS,即一个连接电源,一个对GND。想到是不是防止出现一直打气的情况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可能出现一直导通的现象么?
我现在设计一款产品,驱动气泵。本来可以用一个MOS控制就好了。

“可能出现一直导通的现象么?”

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出现一直导通的现象么?”

可能。

多谢!

网友B:
要么断开,要么导通,都有可能

网友C:
通常的情况, 击穿会让 MOS 管不受控的导通, 接下来过流过热就会炸开而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