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感能量方程中电流含义

楼主(2017-09-18):
如题,电感能量方程中E=1/2*L*I^2,这里的I是峰值电流Ipeak,还是直流电流Idc?
还有,通过这个方程计算出来的电感量和用伏秒数计算的电感量完全不同。

网友A:
还有,通过这个方程计算出来的电感量和用伏秒数计算的电感量完全不同。

那是因为你计算错误

------------------------------------------------

I是峰值电流Ipeak,还是直流电流Idc?

这个I是指流过电感的瞬时数值
(I 是直流 , 还是交流 , 没有关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通过这个方程计算出来的电感量和用伏秒数计算的电感量完全不同。

那是因为你计算错误

版主大神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计算过程如下:

楼主:
不会弄图片,用附件显示

网友A:
看不清楚写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写什么!!

2种不同的计算思路,上面使用的是伏秒法,下面用的是能量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弄图片,用附件显示
能不能写明白一点,我也没看懂秒伏积在哪里?

网友C:
查看电路课本,里面有详细的推倒公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写明白一点,我也没看懂秒伏积在哪里?

Et=Von*Ton,这个就是伏秒方程

楼主:
可以结贴了,这个是flyback的原边绕组电流图,在Toff时电流应该为0,此时可以认为r=2;
如果用常规的buck-boost电路分析很好理解。

网友D:
只看了一楼,后面没看。太晚了。。。困。。。

电感中蕴含的能量是随流过的电流而时刻改变的。这一瞬间电流2A,假定电感1H,那么电感内蕴含的能量= 0.5*1*2^2 = 2。下一瞬间电流2.01A,能量 = 0.5*1*2.01^2 = 2.020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了一楼,后面没看。太晚了。。。困。。。

电感中蕴含的能量是随流过的电流而时刻改变的。这一瞬间电流 ...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