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并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18):
串一个二极管,然后再并。

网友B:
开关电源并联使用,当然输出电压额定值必须相同。

网友C:
每个开关电源均必须具有限流功能,即输出电流达到一定数值,输出电压开始降落但仍可保持输出电流。

网友D:
某些种类的开关电源,其输出特性为关断保护,输出电流达到一定值后立即关断,输出电压为零。这种开关电源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E:
比两个人合作抬东西好象要复杂一些。

网友F:
两个开关电源并联,每个开关电源的输出阻抗均是另一个开关电源的负载,因而可能改变另一个开关电源的环路反馈特性。

网友G:
如果开关电源的环路反馈特性改变后产生了振荡,那么这两个开关电源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H:
稳定性分析相当复杂,通常是由实验决定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I:
开关电源,除非你真的很懂,否则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J:
开关电源也是有内阻的,内阻不一样,是随输出电流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并联会出现负载不均衡

网友K:
电压源不要乱并联, 电流源不要乱串联. 能直接并联的电压源, 一定有均流通讯端口的.

网友L:
不要乱并联,最好用同样的开关电源,而且要把电压调到一样吧,这样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网友M:
没搞过开关电源的并联,一般是串联,大不了买个电流大点的,并联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