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O 输出电平怎么计算?

楼主(2017-09-18):
当MCU某个pin脚设置成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输出电压如何计算呢?
规格书上一般会标明,比如 VOH_min=VCC-0.5, VOL_max=0.4V, 但这是极限值,并且是在输出电流最大的时候才能达到.
那么如何根据实际电路中,pin脚输出的实际电流,知道输出的电压呢?
有一种做法,比如规格书上有VOL_max=0.4V, @IOL=1mA. 根据这个来计算输出阻抗,Z=0.4V/1mA=400 ohm。然后再根据实际电路的电流,计算出VOL_real=IOL_real*Z.
此法看似可行,但这个计算出的Z,应该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误差范围的, 不得而知.

各位,有其他看法的吗?

网友A: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范围,负载取值要考虑这个范围,在范围内就没事。

网友B:
无法计算,只能测量。计算的话,要求获知IO内阻,这个有制造离散性,所以不会有精确数值。只有知道了IO内阻,再考虑负载计算分压值。

网友C:
一般是根据外部电路阻值,用io工作电压除以阻值,看电流是否超过手册里的允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