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从C语言不定参数列表到函数调用的入栈方式

楼主(2017-09-18):
在进程中,堆栈地址是从高到低分配的.当执行一个函数的时候,将参数列表入栈,压入堆栈的高地址部分,然后入栈函数的返回地址,接着入栈函数的执行代码,这个入栈过程,堆栈地址不断递减,

根据内核的不同,函数调用的参数,并不是全部入栈的,X86中会将前6个参数放到指定的寄存器中,从第7个参数餐开始入栈(这里我们假定参数都入栈)

在函数调用时,第一个进栈的是主函数中的下一条指令(函数调用语句的下一条可执行语句)的地址,然后是函数的各个参数。在大多数的C编译器中,参数是从右往左入栈的,然后是函数中的局部变量。注意静态变量是不入栈的。

当本次函数调用结束后,局部变量先出栈,然后是参数,最后栈顶指针指向最开始存的地址,也就是主函数中的下一条指令,程序由改点继续执行

总之,函数在堆栈中的分布情况是:地址从高到低,依次是:函数参数列表,函数返回地址,函数执行代码段.

堆栈中,各个函数的分布情况是倒序的.即最后一个参数在列表中地址最高部分,第一个参数在列表地址的最低部分.参数在堆栈中的分布情况如下:

最后一个参数

倒数第二个参数

...

第一个参数

函数返回地址

函数代码段

uart_acb_dmm_msg_buffer( const BYTE length, ... )

{

va_list ap;

va_start(ap, length);//此时ap指向第一个参数length的地址

for(i = 3; i < (length - 1); i++)

{

//得到第一个参数的值并将指针指向下一个参数

buffer = (BYTE)va_arg(ap, int);

}

}

(1)首先在函数里定义一具VA_LIST型的变量,这个变量是指向参数的指针;

(2)然后用VA_START宏初始化刚定义的VA_LIST变量;

(3)然后用VA_ARG返回可变的参数,VA_ARG的第二个参数是你要返回的参数的类型 (如果函数有多个可变参数的,依次调用VA_ARG获取各个参数);

(4)最后用VA_END宏结束可变参数的获取。

楼主:
上面的内容,是我看了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一起学习

网友A:
还真没有研究过这个,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用,当年汇编时候应该有用

网友B:
内容不错,学习了。第一次接触这么高级的内容。

网友C:
我见有个函数的参数是不固定的,还带省略号,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有个函数的参数是不固定的,还带省略号,是怎么实现的。

就是通过我帖子里面的函数实现的,这些函数是C库中的函数,根据参数入栈的方式,依次提取你的参数
for(i = 3; i < (length - 1); i++)

{

//得到第一个参数的值并将指针指向下一个参数

buffer = (BYTE)va_arg(ap, int);

}
把参数取出放到数组buffer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通过我帖子里面的函数实现的,这些函数是C库中的函数,根据参数入栈的方式,依次提取你的参数
for(i  ...

嗯,太强大 了,以前就是见过,不知道怎么个过程,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D:
好贴,第一次了解这个概念

网友:
内容新颖啊,多谢分享。有了这个,就会写不定参数的函数了

网友E:
拜读楼主的大作,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