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7-09-18):
我用STM32F103VET6开发项目,遇到一个问题。
显示程序,一运行程序就显示。如果把程序烧进去,拔下仿真器,上电不显示。
有时候插上仿真器就显示,有时候插上仿真器也不显示,需要运行一下才显示。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看下复位和电源等是否稳定;

没显示的时候,重新断下电,重启下看看;
如果有显示,那说明程序烧进去了;
没显示就不好说了,可能没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复位和电源等是否稳定;

没显示的时候,重新断下电,重启下看看;

谢谢!现在可以显示了,只是只显示一屏就不往下执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可以显示了,只是只显示一屏就不往下执行了。

哦,那就跟踪下程序,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