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下ND(绕组并接/串接)交流可逆电动机的正确接法

楼主(2017-09-18):
那位高手接过这样的电机,请指点下

网友A:
学习一下

——------------
我司专业生产各类铝基,铜基,铜铝结合线路板,沉金,电银COB板,。
厚度0.4MM---4.0MM
快速打样,批量生产,交期准时,品质保证,价格优势!
如果您手上有块样板,而又没有设计图纸,我司可为您抄板出图制板。
公司网站: www. szmcpcb.com
24小时热线服务:186 2037 5336  高先生
0755-61193845 QQ:360034749

楼主:
感谢您顶一下

网友B:
   单相电机尔巳!…早期工艺是分启动绕组和主绕组…改变主绕组接线、即改变旋转方向。
                           而现在工艺是两个“绕组”是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