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为啥这么练

楼主:
AD9850是主模块,将功率信号转化为高频脉冲信号。可是为啥旁边还要加两个反相功能的芯片呢?? 而且这两个 ...

AD9850是主模块,将功率信号转化为高频脉冲信号。可是为啥旁边还要加两个反相功能的芯片呢?? 而且这两个 ...

网友A(2017-09-18):
图看不太清楚,应该是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B:
楼主图根本无法看清,而且逻辑电路应该使用逻辑符号绘制,楼主图太不规范。

网友C:
眼神不好,看不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眼神不好,看不清

还以为只有我眼神不好呢

网友E:
这个图辣眼睛

网友F:
Protel对吧,在设置里去掉方格。

网友G:
表示看不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