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怎样把代码放到flash的固定地址

楼主(2017-09-18):
各位大家好?

请教一下有没有高手试过将 一段代码放到一个制定的地址,谢谢!

楼主:
我用的编译器是KEIL5.0

网友A:
学会写链接脚本,所有芯片通用。

特别是针对GD32这种,后面有1片慢速FLASH的情况。
都把静态资源放后面去。

比如我这个 130G8的 bootloader,使用最前面1K,和后末尾的慢速7K。慢速7K的执行速度慢,所以又加载到RAM中支持。
下面是KEIL MDK 的链接脚本 GD32F130_bootloader.sct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 GD32F130x8: FLASH 32KB + 32KB(慢速,且不能用于ISR入口地址)
; bootloader 使用最开头的1KB和最后面的11KB。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LR_IROM1    0x08000000         (1024 * 1)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ER_IROM1 0x08000000                (1024 * 1)
    {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stm32f0xx_it.o(+RO)

        flash_if.o(+RO)
        stm32f0xx_hal_flash.o(+RO)
    }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LR_IROM2    (0x08000000 + 1024 * 64 - 1024 * 7)            (1024 * 7)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ER_IROM2    (0x08000000 + 1024 * 64 - 1024 * 7)    (1024 * 7)
    {
        .ANY (+RO)
    }

    ; RW data
    RW_IRAM1 0x20000000 (1024 * 8 - 32)
    {
        crc32.o(*)
        usart.o(*)
        common.o(*)
        ymodem.o(*)
        fw.o(*)

        stm32f0xx_hal_uart.o(*)
        stm32f0xx_hal_flash_ex.o(*)

        .ANY (+RW +ZI)
    }
}

网友B:
可以使用分散加散的方式,请查看附件。有问题可联系GD32技术FAE,QQ375880228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E0OTIyfDk1ZWYxNTA0fDE3NjMwMDIxNTJ8MHw%3D

楼主:
试了一下,方法是可以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