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voton的调试仿真器只要接上DAT、CLK、GND,就上电

楼主(2017-09-18):
Nuvoton的调试仿真器只要接上DAT、CLK、GND,就上电

网友A:
上电后什么情况啊,楼主要讲什么。

网友A:
难道说这个三根线就搞定了?太神奇了。

网友B:
应该还有个VCC吧,这三根,稳定吗

网友C:
一般应该至少4根吧,三根没试过,或许是可以的。

网友D:
應該是io 上面的電,從gpio 上面esd diode灌到vdd 上面

网友:
应该是其他地方有跟vdd链接的通路

网友:
不过能用就好,别太纠结。最好还是按照推荐接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