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此运放是均压作用吗?什么原理?

楼主(2017-09-18):
U1是单位增益缓冲器吧?是给两个串联的大电容均压的吗?我认为不要这部分也可以啊,直接电阻分压接到两个电容相连的线路,请各位解惑,谢谢。@airwill @lihui567 @NE5532 @chunyang @maychang @tyw

网友:
不要运放,也可以做到均衡电压。

增加运放(射极跟随器),就是增加输出驱动能力。

网友A:
我认为不要这部分也可以啊,直接电阻分压接到两个电容相连的线路

直接电阻分压的话,与两支电容并联的电阻需要比现用的2.2MΩ小得多才能够起分压作用,这样从两支小电阻漏掉的电流就太大了。

网友B:
不要运放
算算时间常数
看看多久能够均压完成
有了运放再算算

网友C:
这是利用运放输出内阻较低的特性来取得快速稳定的分压。不过楼主图中用法拉电容不妥,应该用常规电解电容。

网友D:
3.6v也不是多高的电压,直接上一个高耐压的法拉电容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要这部分也可以啊,直接电阻分压接到两个电容相连的线路

直接电阻分压的话,与两支电容并联的电阻 ...

谢谢maychang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利用运放输出内阻较低的特性来取得快速稳定的分压。不过楼主图中用法拉电容不妥,应该用常规电解电容。 ...

电池给法拉电容供电,法拉电容在通信模块工作时提供峰值电流。

网友E:
这么大电容炸起来是不是威力超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给法拉电容供电,法拉电容在通信模块工作时提供峰值电流。

法拉电容不适合快速充放电,换成普通电解电容。不过该电路并不适合作为通迅模块的供电,远不及使用电源变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拉电容不适合快速充放电,换成普通电解电容。不过该电路并不适合作为通迅模块的供电,远不及使用电源变 ...

受教了,谢谢chunyang老师。

网友F(2017-11-09):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要这部分也可以啊,直接电阻分压接到两个电容相连的线路

直接电阻分压的话,与两支电容并联的电阻 ...

为什么 “直接电阻分压的话,与两支电容并联的电阻需要比现用的2.2MΩ小得多才能够起分压作用”。。。请老前辈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 “直接电阻分压的话,与两支电容并联的电阻需要比现用的2.2MΩ小得多才能够起分压作用”。。。请 ...

运放的输入电阻非常高,所以R1R2两支电阻允许用到数兆欧量级。数法拉的电容,其漏电电阻比运放输入电阻要小得多,因此直接并联在电容上,就需要使用比较小的电阻,才能够实现分压作用。

网友G:
不要运放,在这个电路中是不可以的。运放输出电阻很小,可以快速给C2充电。如果拿掉运放,3.6V电压,经过R1给C2充电,t=RC,要多久,你自己计算下。要将电阻变得很小,才行,但电阻一下,电流会增大,损耗也上升了。所有运放是不能去的。

网友H:
主要看两个法拉电容容量的不一致性会达到多少,如果相差很大且电源内阻小那就会使容量小的电容两端电压升到高于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