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步进电机低速堵转现象

楼主(2017-09-18):
新的问题是电机能上高速,但是低速下不来,PWM频率给到85Hz以下就堵转发出噪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频率也是按照100依次减1降下来的

步进电机使用SLA-7026m芯片驱动,电机能转,但看输出端信号感觉不是很正常
前面两张图是芯片输入信号,互补的两组和有相位差的两组对比后面三张是输出信号,按手册应该是斩波频率
输入信号PWM是140HZ,但是输出信号这个频率完全看不懂是几个意思,像是细分一样

网友A:
那细分后大概的转速怎么样呢?要是差不多的话,那也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细分后大概的转速怎么样呢?要是差不多的话,那也正常的;

这个芯片没有关于细分的说明,大概芯片内部直接做了细分处理了吧
现在的问题是转动噪声比较明显,另外就是频率跳动幅度过大就转不动了
低速也下不去,怀疑电流不够大

网友B:
也算是正常吧,点机也会对外部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电感的干扰。

网友C:
对,电机如果直接跟外边电路联通的肯定是有干扰,如果控制信号用光电隔离,肯定没有了。

楼主:
低速堵转啊,,,是啥原因呢

网友:
电机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出现共振频率了?

楼主:
低速堵转原因找到了,是给的PWM信号随着频率的变化出现了紊乱,

网友D(2017-11-28):
可以,工具齐全了,就是比较容易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