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download问题

楼主(2017-09-18):
能正常编译,但code>2k时就不能在keil中直接download FW,提示“*** Error: Flash Verify Failed at 0x0800”
求解!!!

网友A:
我这没问题啊,,你用哪个版本的keil  我用5.16a

网友B:
是不是试用版,**了吗

网友B:
没**的是有2k限制

网友C:
你的这个芯片里面是最大多少啊,2K,还是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没问题啊,,你用哪个版本的keil  我用5.16a

后来莫名其妙的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试用版,**了吗

可以编译,不能download,不**应该是编译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的是有2k限制

可以编译,不能download,不**应该是编译会出问题!现在莫名其妙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芯片里面是最大多少啊,2K,还是4K,

76E003,现在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D:
应该是工程没有选择对芯片配置。

网友D:
你后来不小心选择对了配置,就好了。有个配置地方,选择内存什么大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莫名其妙的又可以了....

估计是接触不良吧

楼主:
感觉不像,因为报错在verify,理论上说应该已烧录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后来不小心选择对了配置,就好了。有个配置地方,选择内存什么大小的。 ...

没做配置变更,而且是直接打开的BSP里面的配置文件,理论计我做的能影响到的动作只有断了电上了电,我也莫名其妙

网友B:
换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B:
这个芯片用的人很多的, 应该设计上没有毛板。

网友E(2018-01-09):
这是启动位置不对。解决办法:(1)修改单片机从APROM位置启动,或者(2)取消Verify Flash。见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