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刷直流电机电刷接触面与电流关系

楼主(2017-09-18):
(无正文)

网友A:
那可未必,决定电机电流的因素很多,影响最大的是负载。电刷的接触电阻较低,有利于提高电源利用率和降低电刷损耗,对电流的影响不大。

网友B:
你正好理解反了,接触面大,接触电阻才会小.相当于无数个小电阻并联.与电流大小没关系,接触电阻小,电刷压降也小.由于电刷后面弹簧力是固定的,面积大,单位面积受力也小,所以磨损也小些.所以新电刷与电枢呈线接触时,初期磨损较快,待磨合后,磨损会减小,随着越来越短,弹簧伸长,正压力减小,磨损反而渐渐减小.

网友C:
给电机加个电容,会改善电流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