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下载时选择哪个flash?

楼主(2017-09-18):
GD32F103RCT6下载时选择哪个flash?

楼主:
没有256KB的可选

网友A:
下载pack包后,应该会自己匹配的吧?

网友B:
缺少下载相关算法包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内部flash的,,有啥区别的么?

网友D:
这个不都是采用内部flash 的存储我们的代码的么

网友E:
选择自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一般都是直接从小地址往大的写入的

网友G:
这个是靠bootloader程序进行选择的

这个MCU有BOOT0和BOOT1 组成BOOT引导程序。

网友H(2020-03-16):
选HD,,,512的

网友I:
要选择 下载的那个文件   OPTION->DEBUG->setting -> Download  里面要选   GD的PACK安装好,选择好型号,会自动匹配Download里的 烧写地址文件。没有这个 无法downloadps: 我的单片机是  GD32E103  你的是F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