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语言中处理不定参数数目及函数调用入栈顺序

楼主(2017-09-18):
c语言中处理不定参数数目
在进程中,堆栈地址是从高到低分配的.当执行一个函数的时候,将参数列表入栈,压入堆栈的高地址部分,然后入栈函数的返回地址,接着入栈函数的执行代码,这个入栈过程,堆栈地址不断递减,一些黑客就是在堆栈中修改函数返回地址,执行自己的代码来达到执行自己插入的代码段的目的.
在函数调用时,第一个进栈的是主函数中的下一条指令(函数调用语句的下一条可执行语句)的地址,然后是函数的各个参数。在大多数的C编译器中,参数是从右往左入栈的,然后是函数中的局部变量。注意静态变量是不入栈的。
当本次函数调用结束后,局部变量先出栈,然后是参数,最后栈顶指针指向最开始存的地址,也就是主函数中的下一条指令,程序由改点继续执行
总之,函数在堆栈中的分布情况是:地址从高到低,依次是:函数参数列表,函数返回地址,函数执行代码段.
堆栈中,各个函数的分布情况是倒序的.即最后一个参数在列表中地址最高部分,第一个参数在列表地址的最低部分.参数在堆栈中的分布情况如下:
最后一个参数
倒数第二个参数
...
第一个参数
函数返回地址
函数代码段

uart_acb_dmm_msg_buffer( const BYTE length, ... )
{
va_list ap;
va_start(ap, length);//此时ap指向第一个参数length的地址
for(i = 3; i < (length - 1); i++)
{
//得到第一个参数的值并将指针指向下一个参数

楼主:
buffer[i] = (BYTE)va_arg(ap, int);
}
}
(1)首先在函数里定义一具VA_LIST型的变量,这个变量是指向参数的指针;
(2)然后用VA_START宏初始化刚定义的VA_LIST变量;
(3)然后用VA_ARG返回可变的参数,VA_ARG的第二个参数是你要返回的参数的类型                        (如果函数有多个可变参数的,依次调用VA_ARG获取各个参数);
(4)最后用VA_END宏结束可变参数的获取。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很透彻。不过栈的生长方向处理器体系架构有关,比如说51栈的生长方向是向上增长,ARM栈的生长方向是向下生长。至于哪些先压栈还是要根据体系架构来。

楼主:
恩,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多谢了,也就是说像51的那种哈佛架构的栈是向上增长的,ARM的冯诺依曼架构的栈是向下增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多谢了,也就是说像51的那种哈佛架构的栈是向上增长的,ARM的冯诺依曼架构的栈是向 ...

栈怎么生长还是要看具体的体系架构的说明书(市场上主流的架构ARM ,X86, PowerPC,Andes),包括其压栈的顺序,像ARM的快速中断模式,就不会去压栈保存局部变量的。CPU在正常执行任务的时候一旦来了快速中断,硬件不回去压局部变量的栈处理。因为快速中断有自己单独的通用寄存器。

网友B:
参数不多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寄存器传递的

楼主:
参数不多的情况下,函数调用的参数会存在寄存器中,局部变量应该是入栈的吧,我看的X86是参数不多于8个的时候会将参数放在寄存器中,局部变量还是要入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