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开发板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7-09-18):
我用的是5529的launchpad,写了个简单的串口通信程序,但是串口调试助手上没有回复= = 实现不了,求助下哪里出了问题,菜鸟一个

楼主:
#include <msp430f5529.h>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4SEL = BIT4+BIT5;                            // P5_6和P5_7第二功能打开,设置方向
            UCA1CTL1 |= UCSWRST;          // 首先使RST位置位,只有这样后面的设置才有效
            UCA1CTL1 |= UCSSEL_2;                  // SMCLK,为系统时钟4MHz
            UCA1BR0 = 0x02;                            // 4MHz 115200
            UCA1BR1 = 0;                               // 4MHz 115200
            UCA1MCTL |= UCBRS_3 + UCBRF_2 + UCOS16;        // 设置调整参数UCBRSx=1, UCBRFx=0
            UCA1CTL1 &= ~UCSWRST;                // RST复位
            UCA1IE |= UCRXIE + UCTXIE;
            _EINT();
           while (1)
            {
                    //
            }

}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case 2:
                while (!(UCA1IFG&UCTXIFG));
                UCA1TXBUF = UCA1RXBUF;
                break;
        case 4: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看看Tx管脚有没有波形输出,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Tx管脚有没有波形输出,用示波器

没有示波器

网友A:
串口助手调成HEX显示看看有没有东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调成HEX显示看看有没有东西出来

网友A:
赶紧辞职,连示波器都没有,什么单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辞职,连示波器都没有,什么单位啊

我用了个usb转串口模使用UART0 可以正常操作= =   用launcpad自带的UART1难道不行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个usb转串口模使用UART0 可以正常操作= =   用launcpad自带的UART1难道不行吗= = ...

行不行 不是靠猜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 不是靠猜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了验证他行   我纠结了一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 不是靠猜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无奈  刚弄出来了 最后还是波特率配置的不对=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奈  刚弄出来了 最后还是波特率配置的不对= =

网友B:
一般遇到这类问题,建议先运行一下官网提供的例程。如果运行例程没问题,说明硬件没问题。然后再对照例程和自己的程序,查找问题

网友C:
使用的串口中断吗

网友C:
TX和RX的数据是否有电平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奈  刚弄出来了 最后还是波特率配置的不对= =

有数据出来了,至少串口通了,至于波特率的设置问题,自己多看看datasheet,  yes  you  can

网友D:
为什么不分步调测一下

网友E:
找个例程参考一下。

网友E:
现在网上例程都是可以使用的,硬件没有什么问题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赶紧辞职,连示波器都没有,什么单位啊

+1

网友G:
楼主的电路是否共地了?

网友G:
可能波特率也没有匹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奈  刚弄出来了 最后还是波特率配置的不对= =

默认的一般都是9600,这个在开发板的手册里有说明

网友H:
串口程序参考的什么?

网友H:
TI官网没有这个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