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启动电流,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17-09-18):
我想请教一下,开关电源后面的电容太多了,总的电容值比较大,这样开关电源启动的时候就过载保护了,我想请教是否有这样的电路推荐。或者驱动MOS管的IC,用这种IC抑制启动电流

网友A:
电容前接上电感中和一下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个电感,利用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的特性来抑制峰值,但此法体积较大。更好的方法是利用晶体管限流电路来做软启动,最好的办法则是改进电源电路本身来实现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