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N76E003中断响应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7-09-18):
请问一下有没有人测试过这个ic的中断响应时间,,我使用io口中断的时候从io口给中断信号到进中断服务函数要大概4个us,用16M主频,算起来得有60个时钟周期吧;还有用pwm中断,时间更长,得4.5us,,这个有没办法缩短?按照51的中断响应过程,,中断置位-查询标志-跳转到服务函数应该不用这么多时间啊
已找到原因,中断里面用到的寄存器比较多,,出栈入栈使用了比较多时间

网友A:
要降低响应时间估计得用汇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降低响应时间估计得用汇编了...

找到原因了,,中断里面用的东西太多,,需要入栈的寄存器太多,这个用汇编也没用,,keil的汇编效率还是挺高的,,用到的寄存器才入栈不用的没有

网友B:
给力,原来这个中断函数也影响响应速度啊。

网友C:
限制降低到了多少啊?

网友D:
对,如果是通过两次间隔测试,那确实是要考虑进入和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制降低到了多少啊?

没法降低,中断里面用到了计算查表,R0-R8,DTPR,A,B等都要用到
如果不用这些东西,,单纯标志位处理之类的试了一下是1.5us左右,,用惯了简单指令集单片机那种做法,,感觉还是挺长的

网友E:
中断里面的用的变量和计算,都加个data,直接寻址来用...能快非常多,我用一个timer的两路捕获,抓两路相位几乎相同的波形来分别做解调计算...开始就是太慢了,后来加data后就搞定

网友A:
选用专门的寄存器段也可以提高响应速度,关键字: using

网友D:
没太详细研究这个,楼主的应用对这个要求很严格?

网友F:
using不行吧,那个是C++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