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载] 单火取电方案(SC201应用详解)

楼主(2017-09-18):
靠机械开关的开合控制灯亮灭。这种机械开关的缺点是容易产生电火花,有安 全隐患;开合时有吧嗒声,产生噪音;不美观。用电子开关替代机械开关,可以克服以上缺点。 电子开关直接替代机械开关,即把电子开关接在图1  的A、B 两端,这种连接方式叫单火取电。单火取电 的优点是安装简单,不需要额外布线,难点在于怎样获得电源。电子开关电源取自交流电,所以电子开关在工作的时候,会有电流流经照明灯,即 ILAMP 。如果照明灯是节能灯或日光灯,而 ILAMP 又比较大的话,会产生鬼火 现象。所谓鬼火就是节能灯或日光灯在灭的状态下,每隔一段时间,灯会突然亮一下。要解决鬼火问题,必须使 ILAMP 足够小(ILAMP<20UA),才能不触发鬼火。所以要尽量提高电子开关电源的效率。SC201 这款微功耗的电源芯片,就是为单火取电电子开关专门设计的,输出电压是 3V。

楼主: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共5页)

网友A:
哦, 原来还有这个应用,  长了一点见识
收集了

网友B:
有真实的评估板可供测试吗?要是有去你那里测下

网友C:
刚好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D(2018-11-20):
同样优异的性能,如何降低模块成本?可以试试我们更完备的方案。

网友E:
电路图里的 GND 是自己定义的地,还是220v里的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里的 GND 是自己定义的地,还是220v里的地?

咋个零线还是接了的,不是只要火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