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高手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18):
楼主确定此电路正确?

1N4004在1MHz信号之下,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B:
整流滤波

网友C:
对1Mhz的输入信号经过二极管处理,是滤波吗。具体啥作用?

网友D:
如果忽略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它在圈起点电阻上给出大约19V电压。
只不过1M的频率用1N4004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