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老运行到空闲任务里

楼主(2017-09-18):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93VET6,UCOSII。
程序经常会运行到空闲任务里。

请问高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经常会在空闲任务是正常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建议先把UCOS代码好好看几遍,5000行代码,看完了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多看ucos代码自然就懂了,入门级的操作系统。

网友C:
任务少就老是执行空闲任务!

网友C:
用freertos不错,正在玩

网友D:
你去掉那个延时程序的调用,估计就回不到空闲进程了

网友E:
经常在空闲任务 这不是正常嘛
话说,你把断点随便加在那个任务里,不都会经常执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