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可以用这个电线吗?

楼主:
想给电瓶车装个电线,连接电池和控制器。控制器的图片见附图。限流应该是13A吧?

电线的直径1mm,截面积0.75,电线类型是 60227IEC52(RVV) 300/300。
请问可以吗?

网友A(2017-09-19):
按每平方mm6A算,至少得2.5平方的线

网友B:
得用更粗的线,没有的话,可用细线并联,但要注意接头须可靠的绞合。

楼主:
这可要命了!我看中的就是它的插头。它的插头上有个杠杆,很容易拔出来。可是插头和电线是一体的。如果我把电线在红箭头齐根剪断,换成粗线,又担心安全。因为插头的位置最低(在踏板那里),容易受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可要命了!我看中的就是它的插头。它的插头上有个杠杆,很容易拔出来。可是插头和电线是一体的。如果我把 ...

不宜剪断,还是找合适的成品一体化密封的线吧。

楼主(点评):
就是找不到啊。这个插头太奇特了……

网友B:
带扳手的是不好找,但不带扳手的很好找。

网友C:
改造那根线吧...

网友D:
看你电机多大,300w的车子带的都是1.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