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下128X64液晶屏厂家

楼主(2017-09-19):
如题,不带底板的那种。

楼主:
像上图中的液晶一样。还有一个题外话,画一个液晶的板子,液晶屏是用带底板好还是不带底板好。单单画板子,肯定是带底板的液晶方便。但是如果是从日后生产和使用上考虑,不带底板的维修和安装是否麻烦,还有它的稳定性是否要考虑。但是带底板肯定要比不带底板的液晶贵上几块钱。这上面该如何选择?

网友A:
生产一般都是用不带底板的。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请及时结贴。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