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5伏和Gnd两个脚之间接钽电容,单片机不工作

楼主(2017-09-19):
        做了一个循迹小车,芯片用的是STC15W4K32S4,用排插外接OLED显示屏。
        调试过程中发现,拔掉OLED的VCC Gnd脚以后单片机就不正常了(表现为上电不能运行程序、下载程序时找不到单片机)。
        试着在上电工作以后再拔掉OLED屏,也能继续运行程序;下载程序过程中拔掉OLED,也能完成下载。
        于是怀疑单片机5V与Gnd之间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试着把两脚之间的钽电容C16拆掉,就能正常工作和传程序了。

网友A:
检查复位脚

楼主:
试过上电后用5v或者GND去搭复位脚,单片机没有工作。量单片机p2.0  RESOUT脚的输出正常,是不是说明已经复位了?  但是现象看着像是不能自己复位的样子

网友B:
搞个指示灯闪烁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C:
可能是上电斜率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指示灯闪烁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已经写了上电点亮LED的代码,非要插着这个OLED屏才能点亮,点亮以后再拔掉也不会灭

网友B:
多半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上电斜率不足的问题。

请问斜率不足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解决或者验证的办法吗?

网友D:
有3。3V ,有5V的电压,怎么连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3。3V ,有5V的电压,怎么连的呢

OLED的VCC  Gnd连在5V  Gnd,和单片机并联5伏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写了上电点亮LED的代码,非要插着这个OLED屏才能点亮,点亮以后再拔掉也不会灭 ...

程序让LED一直闪烁,看看是不是拔掉后程序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让LED一直闪烁,看看是不是拔掉后程序死了

应该没有死,我试过 拔掉以后 用红外传感器扫黑线,电机还能PID调速,只是不方便观察才改的点亮Le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斜率不足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解决或者验证的办法吗?

电压从零上升到额定数值的变化过程就是斜率。如果是RC复位电路,那么复位时间必须满足电源电压的稳定建立。某些MCU在低电源上升斜率下本振会不起振,这个可以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E:
钽电容放的位置不对。
CPU的VCC和GND放个小电容就好。
钽电容放在电源入口。

网友F:
这个是OLED的管脚,影响到了单片机,要拨全拨,不要不加电地,放在板子上

网友G:
另类观点:怀疑你的钽电容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OLED的管脚,影响到了单片机,要拨全拨,不要不加电地,放在板子上

是全都拔掉了啊,只是一开始测试的时候  不确定是电源脚还是信号脚有影响,才掰弯了电源两个脚拔插。确认了是电源脚的影响后,就给掰直了,后面都是整个OLED屏是全拔全插的测试的

网友H:
楼主,47uF的钽电容为储能器件,由于单片机最小系统功耗比较低,当单片机系统没有接外部接口电路/或者外围电路时,这时你断电而单片机最小系统并没有复位,从而导致你说的现象。你可以试试,把钽电容加上,断电后用镊子短路vcc与Gnd,应该电路也是可以正常烧录与工作的。回复以上,Tks!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另类观点:怀疑你的钽电容焊反了

钽电容反了会炸,我已经实操了很多次。。。。

网友I:
看见USB5V和5V这俩网络了,USB5V是USB来的
但是5V是哪来的?

网友G:
根本原因不在于钽电容,虽然拿掉钽电容能正常工作,但感觉问题不在这里,主要因素在其它地方。

网友J:
钽电容有标记的一端是正极。

楼主:
断电后放了一晚上  又好了

网友K:
单独5V供电,再烧录,研究下ISP线怎么供电的。还有可能是没有复位成功。

网友L:
胆电容很容易击穿,有可能已经坏了

网友F:
搞定没有,我越看越象电容坏的菜

网友E:
就是钽电容放的位置不对!
直接放在CPU的VCC脚上想干嘛?

网友M:
认同5楼的观点,是“上电斜率不足”。

中颖mcu和stc差不多,也有类似现象。上电由0V到5V的时间要求尽量短。

楼主取掉电容能正常,估计是供电到电容这段线路电阻太大了。

网友N:
47uF的电容,上电应该没问题的。我试过470的,都可以正常上电(上电斜率应该可以)。国产MCU哈,不是用胆电容,用的是电解电容。有些MCU在外部电源到MCU VDD之间的阻抗过大,可能会造成VDD端压降比较厉害,上不了电。可以单独分析下为什么MCU无法证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