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模块要3.4-4.2V的输入,每隔一个周期会有0.5V的跌落,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17-09-19):
(无正文)

网友A:
用SGM41280吧,负载能力有3A,可以稳定输出3.85V

楼主:
1.6KHZ的周期性电压跌落0.4V,要保证输入电压不会跌出范围。怎么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KHZ的周期性电压跌落0.4V,要保证输入电压不会跌出范围。怎么办啊、

SGM41280是个带bypass功能的升压DC-DC,只要在2.2V以上的输入电压,负载电流不超过规格限定值,输出都是稳定的

网友B:
bypass功能是什么功能?能针对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ypass功能是什么功能?能针对解决楼主的问题?

楼主的问题,就升压功能就足以解决。
Bypass功能,就是当输入电压超过输出电压,芯片启动直通功能,内部是一个MOS管导通。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当别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