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将0-1运放扩大到0-10V,再减5V到-5V~5V

楼主(2017-09-19):
如何将0-1运放扩大0-10V,再减5V到-5V~5V,,
用什么芯片合适,大概电路图是什么吗,希望大神帮忙。

网友A:
先放大10倍,然后在与5V电压做差分 1:1放大,就OK了。
对运放应该要求不高,大把型号可选,正负12V供电,安全点可以选择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大10倍,然后在与5V电压做差分 1:1放大,就OK了。
对运放应该要求不高,大把型号可选,正负12V供电, ...

您好,能帮我看看我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file:///D:/Tencent_QQ/316667472/FileRecv/MobileFile/IMG20170919113200.jpg

网友A:
看不到电路

楼主:
方便加qq联系吗?316667472

楼主:
这回能看见了把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么个原理

楼主:
您看一下我画的电路 有问题吗,我觉得0.5输入之后会存在仿真不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么个原理

芯片选择能推荐几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一下我画的电路 有问题吗,我觉得0.5输入之后会存在仿真不精确。

你画的电路没有问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电路没有问题。可以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电路没有问题。可以的。

有什么适用的芯片可以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适用的芯片可以推荐吗

这要看你具体要求:信号频率、0点漂移及温度稳定性、电源功耗,成本,等等。一般来说,低速、较高精度用OP07。信号速度较高,用NE5532. 速度与精度都有所要求,可以用OP37。

网友C:
你要产生+-5v的电压 那直接可以用个带使能的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