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比较器339的问题

楼主(2017-09-19):
今日无事,指针万用表测试了一下几款339比较器,惊异地发现,某些牌子4个比较器的输出端与电源脚之间的阻值不一致,某些牌子又完全一致的,所有339测试逻辑又是没错的。难道电阻对比不一致的是假货?

网友A:
这样的测试没有意义,内电路并非是电阻,都是非线性器件来的,所以测试结果无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测试没有意义,内电路并非是电阻,都是非线性器件来的,所以测试结果无意义。 ...

对的,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电阻,其实是非线性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