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错误

楼主(2017-09-19):
IAR,在生成工程文件(make)时,出现了如下错误: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ake_udp_reply_from_request" referred in main ( G:\C Programme For MSP430\UDP\Debug\Obj\main.r43 )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很明显,make_udp_reply_from_request这个东西在main里没有被引用。
如果是函数、变量,就是没有extern,如果是宏定义,就是没有include头文件。或者是工程里漏了添加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make_udp_reply_from_request这个东西在main里没有被引用。
如果是函数、变量,就是没有extern,如 ...

网友C:
找不到这个定义的函数。

网友D:
可能是你的函数名写错

网友E:
把相关函数头文件添加。

网友F:
把.c和.h文件都加进来了?

网友G:
编译的时候没有找到定义

网友H:
是不是路径没指定好

网友I:
尝试将option->gerenal option->library->library 选择了NORMAL DLIB

网友J:
最新版本的IAR?

网友K:
没有extern声明外部可调用

网友L:
C文件没有添加进工程?

网友C:
把.c文件添加到工程

网友D:
看看这个函数定义在哪里?

网友E:
这个代码是来自哪里?

网友F:
可能找不到这个定义的函数。

网友G:
添加完整相关的代码函数。

网友H:
应该是由于未连接运行库造成的LINK错误

网友I:
这个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有些库可能不支持了。

网友K:
把文件都添加完整。

网友L:
有可能工程版本过高,不能读取相关工程文件。

网友M:
把相应的.c文件加入的工程

网友N: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把.c文件添加到工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O:
简单的说就是函数(或者变量)没有定义。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1. 代码是拷贝过来的,没拷贝全,代码不完整。
2. 可能是你的函数名写错了。

网友P:
编译链接之前,你需要确保代码的完整性。别自己调用了一个函数,都不知道函数在哪儿,那编译器更不知道在哪儿了。

网友Q:
在工程中找一找此函数的定义,什么时候函数的定义要明白,就是可执行代码,不是函数的声明,是函数的实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