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灌胶和不灌胶的变压器区别有哪些

楼主:
在同一种的两块板上,分别使用灌胶和不灌胶的变压器(2者功率相近,输入电压245V),会发现灌胶的变压器温度正常,不灌胶的变压器温度达到90度左右。
问题1:灌胶的变压器温度是没有传出来还是,散热快,才会使周边温度正常?
问题2:不灌胶的变压器温度在90度左右正常吗,如果在户外,夏天的高温,变压器是否受得了?
问题3:以不灌胶的变压器为前提,做变压器人说当时要求做的标准是220V输入,12V输出,现在输入电压高了(245V),次级功耗也会变大,温度自然高了。
所以我等变压器冷却,电压调至220V并关掉变压器次级负载的电源,重新测试。发现变压器的温度没有之前那么高,但也有60多度。那么变压器的温升和什么有关系?

楼主(2017-09-19):
就是以下2种变压器,是不是右边的灌了胶就和左边这个一样了?

网友A:
1、一般是散热快。要区分你说的这两种情况,可以使用长时间工作的方式,内部热量总会传导出来的

网友A:
2、要看电压器的工作参数,看是否允许工作在那么高的温度。环境温度升高,相同工作状态变压器的表面温度也会升高的

网友B:
如果楼主所用变压器的功率相当,负载也相当,工作条件也类似,那说明未灌胶的那个损耗较大,跟是否灌胶无关。灌胶可以防潮、增加绝缘性、降低甚至消除嗡嗡声。
变压器的损耗包括导线的铜损和铁芯的铁损,小功率变压器主要是铁损,铁芯材料不对或未用够时损耗会较大,而损耗导致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要看电压器的工作参数,看是否允许工作在那么高的温度。环境温度升高,相同工作状态变压器的表面温度也 ...

选择这种变压器时,应该多注意哪些地方?目前这板子负载电流很小,但是要长时间不间断供电,输入电源的电压也因场合不同,也有所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这种变压器时,应该多注意哪些地方?目前这板子负载电流很小,但是要长时间不间断供电,输入电源的电 ...

主要看变压器的耐压、功率等,最好选用料足的,或者较大的供应商的,长期稳定性好的

网友C:
变压器的损耗包括导线的铜损和铁芯的铁损,小功率变压器主要是铁损,铁芯材料不对或未用够时损耗会较大,而损耗导致温升。

网友D:
非要做个结论,当然是封灌的性能好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