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D的基本信息

楼主(2017-09-19):
在考虑GD的MCU,但资料太少,谁能给我些GD的MCU的基本资料,比如说,晶圆用的多大的,制程是多少纳米的,封装是在哪做的?一般交期要多久。。。

网友A:
我是代理,联系我12710086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代理,联系我1271008661

这也算机密嘛?能帮忙就在这帮忙回答下吧!谢谢~

网友B:
这个基本信息的需要论坛上的代理给提供的哈

网友C:
有些资料的,代理知道的就给分享到这里的呗

网友C:
资料多了,选择的余地也就大了,代理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网友D:
官网的资料足够了,其它的就不用了吧

网友E:
资料的确是有些少的呢

网友F:
这个是需要MCU相关的介绍资料的还是?

网友F:
我也是想要这方面的资料的,,做设计选型使用的

网友G:
楼主说的资料的一般都不打公开的

网友H(2017-12-30):
这些不叫基本信息了,厂家有会修改生产工艺技术参数、更改所需的封装厂,甚至生产过程有发祥BUG规格书也有可能修改,不是固定的,原材料紧张也会影响交期,也不可能没变动,就边代理商备货的情况不同交期也可能不同,这些会变动的资料怎么给你一个不变动的信息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