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实验

楼主(2017-09-19):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简单的等效吧,一定程度后,直接烧坏了。
7天不算长呀,长的要几周几个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简单的等效吧,一定程度后,直接烧坏了。
7天不算长呀,长的要几周几个月的呢。 ...

寿命试验,或则高温老化试验也没有吗?有没有个大概的换算,把时间缩短点

网友A:
这个不同的产品曲线不一样的吧,别人估计也是经验数据。
比如相同的产品分几组,每组各100台,25度室温,50度,75度,同时开始老化。
然后统计不同实验时间和故障率的曲线。
再分析高温下,老化时间可以缩短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同的产品曲线不一样的吧,别人估计也是经验数据。
比如相同的产品分几组,每组各100台,25度室温,50 ...

如果都是电源模块的话,经验数据差不多吧,比如75度时要1周,85度时要5天,这个经验值有没有个大约换算?是被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