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之间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7-09-19):
请问一下,两个同型号MCU之间串口通讯,一个MCU是5V供电,另一个是3.3V供电,两个之间串口能直接连接吗?这两个MCU供电范围可以在3.1至5.5V之间,由于设计需要,所以用不同的电源供电。

网友A:
一般不可以的

网友B:
加电平转换

网友C:
低压输出,高压接收可以直接接,高压输出,低压接收电平要转换,串口线少,速率不高用一只只MOS管就可以完成转换

网友D:
加一个电平转换把。
  低电压发送给高电压没问题,高电压发给第电压会出现问题。 可以参考附件。谢谢

网友E:
不能的,很简单的电平转换!!

网友F:
不一定,看看两个芯片的datasheet上电平范围,不行用个电平转换,24系列的电路

网友G:
IO处于弱上拉态且电平兼容的话就可以,否则必须做电平转换。

网友H:
如果功耗不是很关键,而且波特率也不是很高的话
串个10k电阻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I:
3V==>5V这条线一般可以直接连不用管,
5V==>3V这条线串1个二极管,3V这边加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