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之间通讯

楼主(2017-09-19):
请问一下,两个同型号MCU之间串口通讯,一个MCU是5V供电,另一个是3.3V供电,两个之间串口能直接连接吗?或者中间用转换芯片,有推荐的吗?这两个MCU供电范围可以在3.1至5.5V之间,由于设计需要,所以用不同的电源供电。

网友A:
这要看IO类型和电平门限。如果是弱上拉型IO且5V侧兼容3V逻辑,那么就可以直连。如果是推挽输出或电平不兼容,那就需要做电平转换。

网友B:
加三极管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