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数据信号到底是神马样的?

楼主(2017-09-19):
      之前记得我看过485或者232的差分信号,数据的差分信号有正有负。我也记得有人跟我说他们的USB差分信号是有正有负的。而这回看到的一个USB信号竟然都在0电平以上。所述基于不太了解,随便问问。正在研究中。如果有人可以解释,请教了。非诚勿扰。

网友A:
正负是相对的,usb 大部分时候是曼彻斯特编码的差分信号

网友B:
没有负电源哪来的0V以下。

比如
DP 2.5V / DM 0.5V
DP 0.5V / DM 2.5V
就可以很好的表示两种不同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是相对的,usb 大部分时候是曼彻斯特编码的差分信号

相对的我可以理解。什么时候相对于0电平,什么时候相对于高电平,由什么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负电源哪来的0V以下。

比如

232也没有负电源,不也有负电压嘛(内部电荷泵)
BTW:RTT学完线程之后,如何进一步提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对的我可以理解。什么时候相对于0电平,什么时候相对于高电平,由什么决定。 ...

差分嘛
ud-um嘛

网友D:
NRZI编码,差分不代表需要负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也没有负电源,不也有负电压嘛(内部电荷泵)
BTW:RTT学完线程之后,如何进一步提高! ...

哈哈。。BTW,你还不如直接开一贴呢。言之有理。多辩则明。

楼主:
各位高手,我还没看到标准。我觉得这种信号电压,极性,形状等不管是什么编码方式,应该有标准文件,规定好了的。谁有?能发给我看看吗?我想看看专业的依据。

网友C:
可能我写错了,信号线不是两根么
u+ - u- > 0 则为1
u+ - u- < 0 则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写错了,信号线不是两根么
u+ - u- > 0 则为1
u+ - u- < 0 则为0

哦,你写错了,是Dp 和Dm。有道理,好久没看这些了,又要温习一遍了。

顺便问下各位,谁有USB协议规范标准文件,英文中文版都行。分享下。我度娘了也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你写错了,是Dp 和Dm。有道理,好久没看这些了,又要温习一遍了。

顺便问下各位,谁有USB协议规范标 ...

http://download.csdn.net/search? ... %96%87%E7%89%8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download.csdn.net/search?keywords=USB2.0%E5%8D%8F%E8%AE%AE%E4%B8%AD%E6%96%87%E7%89%88.pdf

这个我找过了,最好是英文版的。中文版的我也不知道跟实际差距多大。谁有?

网友A:
如果你不是 做 us b分 析仪,真没必要关心us b信号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是 做 us b分 析仪,真没必要关心us b信号是怎样的

了解下,没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正负是相对的,usb 大部分时候是曼彻斯特编码的差分信号

NRZI编码

网友E:
大家有没有兴趣做个USB的东东玩玩,

楼主:
我要的已经找到。不用回复了。

网友F:
先去拜一拜传说中的示波器。。。 记得诚挚点。。。

网友F:
不用示波器就开口的,先给一棍。

网友G:
USB使用的是差分数据线(D+与D-)一般情况下数据传输中D+与D-都是一高一低的,但是在EOP时是一个2个数据宽度的单端(SE0)信号,这是一个特殊的信号,SE0就是D+与D-都保持低电平。

网友H:
你用示波器测鼠标的.就对了.如果测u盘的,你先买个几十万的示波器再说...

网友I:
www.usb.org上有完整的协议可以下载呀,里面说得很清楚的

网友J(2017-11-26):
应该有标准文件,规定好了的。谁有
   ==》个人经验, 专业的问题,就看官网,避免了解一知半解
computer00==> xxxx上有完整的协议可以下载呀,里面说得很清楚的

developers doc 里面可以下载
USB 2.0 spec 专门有描述信号的章节。如果觉得英文的不好看(决定要做就推荐看英文的),就看周立功组织翻译的版本,有 PDF 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哦,你写错了,是Dp 和Dm。有道理,好久没看这些了,又要温习一遍了。

顺便问下各位,谁有USB协议规范标 ...

usb.org网站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示波器就开口的,先给一棍。

涨姿势了呀!还想打人?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还在回复本帖,我怎么找不到结帖的地方了呵呵。。此贴已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