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C芯片 差分满量程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2017-09-19):
如下图, ADS1231 在3.3V电源系统下,差分满量程输入电压范围为 +/- 11.7mV。
请问如果差分电压输入超出这个范围,采集到的差分信号会失真?假设AINP - AINN = 1.5V,请问ADS1231采集到的差分电压就是假的?谢谢

楼主:
@tyw @airwill 求教高手

网友A:
ADS1231带128倍的放大,超了输入范围的话可以理解为放大器输出到了电源轨,测到的值其实是电压最大值,没有意义了..

网友B:
规定这么大,超出部分一律转换为0xFFFF之类的数据,当然就是假的。

这十几毫伏是因为开启内部放大器了,
如果你能关闭,放大倍数调为1,就可以输入1.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31带128倍的放大,超了输入范围的话可以理解为放大器输出到了电源轨,测到的值其实是电压最大值,没有意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定这么大,超出部分一律转换为0xFFFF之类的数据,当然就是假的。

这十几毫伏是因为开启内部放大器了,

高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