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与原理图封装关联问题

楼主(2017-09-19):
问题如标题所示:PCB与原理图封装关联问题;
详细说明:
原理图已经画好了,但是原理图没有封装。PCB也是OK的,也就是说PCB的封装都是有的,原理图器件的ID号与PCB是对应的,有没有办法直接从PCB为原理图元器件增加封装,最好是批量的那种。

有种笨的方法是PCB导出封装库,然后原理图一一个添加,我觉得比较费事,想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同类的都可以批量修改,个别的自己对照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办法有,就是做个梦,都可以实现。

网友B:
如果原理图和PCB图都是你画的,有方法,如果你是抄板的,没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