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单片机可以用STlink下载仿真吗?

楼主(2017-09-19):
新塘单片机可以用STlink下载仿真吗?

网友A:
不能吧,时序都不同...有nulink专用的

网友B:
不行,ST 是专门用St 单片机的,新唐的是NU-LINK

网友C:
应该不行。不信你试试,肯定没反应,不同厂家单片机 通信协议是不同的。

网友C:
而且新唐的单片机属于宽电压单片机,电压高低肯定都不一样

网友D:
这东西就是谁家用谁家的。想通用的就买单独的,比如J-Link,

网友E:
一般这种有单片机厂家做的编程器只针对自己 的单片机。如果是专门做仿真器的公司,会支持大部分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