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28335程序开始部分的问题

楼主(2017-09-19):
官方例程里开始都是下面的程序: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查阅数据手册得知IER、IFR等等寄存器复位值都是0,为什么还要在程序开始处加清零的语句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习惯问题。

网友B:
复位有很多种,上电复位时是你说的那样,还有其它技术实现的,比如软复位,或者直接汇编的长跳转。那时候,这些语句就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