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7-09-19):
有一温度控制器,使用反激开关电源,输入85-264VAC,输出12VDC,次级通过7805转换成5V,使用MCU控制继电器通断(继电器接压缩机)。现客户为保护压缩机,要求市电电压在低于175VAC或高于240VAC时,将压缩机关断,即继电器关断。有没有性价比较高的办法。
目前想到的2个方案:
1.做一线性变压器,变压器次级整流稳压后送入单片机ADC,判断市电高低。此方案比较方便,但询问变压器厂商后,价格估计要2~3元;
2.在原级使用两个比较器,比较器电源和门槛电压使用反激电源辅助绕组+LDO,从整流桥前半波整流分压后送入比较器,比较器的输出接光耦,隔离至次级MCU的GPIO。此方案器件较多,占空间大,且MCU处理起来有些麻烦;
请教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两个方法都可以,用电压互感器最简单,也安全,尤其是MCU带有片内空余的ADC时。

网友B:
楼主公司在哪里,貌似你用TI的东西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