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RTC唤醒后打开外部中断时,MCU有复位的现象?

楼主(2017-09-19):
STM8L的RTC唤醒后打开外部中断时,MCU有复位的现象,请高手指点,几天了找不到问题急?谢谢了

网友A(2023-01-12):
按理来说不应该有复位现象啊

网友B:
你是不是开看门狗了呢?喂狗不及时了吧

网友C:
唉,用低功耗的话,调试还麻烦嘞

网友D:
你看看数组之类的,看看是不是有溢出啥的

网友E:
不用着急啊,感觉是喂狗不及时导致

网友F:
你可以先这样,唤醒第一件事先喂狗试试

网友G:
是不是唤醒之后那个外设没初始化啊,导致的程序死机了呢

网友H:
这种复位现象是频发还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I:
感觉是外部中断那里有问题呢,你是没配置好吧

网友J:
中断冲突了?如果冲突了也有可能会这样的

网友K:
应该是喂狗不及时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