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NUC220芯片ISP_HID code应用

楼主(2017-09-19):
客户问题:LDROM 4K只能放ISP_HID boot标准程序,不够空间放客户的其它程序.
解决办法:LDROMboot with IAP function,放一部分LDROMcodeAPROM中。
操作说明如附件。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A:
分开放置不影响跳转吧。

网友B:
学习一下怎么分开布局代码

网友C:
这个教程真不错,整理一下。

网友D:
可以分配多个程序段实现分段安置代码存储。

楼主(2017-10-19):
引用 网友A:
分开放置不影响跳转吧。

不影响,跳转函数也是分开写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解决了存储分配不均的问题。

网友E:
不知道同样是存储,怎么设计的时候分成了两个块呢,这个是后期软件划分的,还是硬件本身就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同样是存储,怎么设计的时候分成了两个块呢,这个是后期软件划分的,还是硬件本身就是分开的。 ...

硬件本身分开的,LDROM主要是放bootload程序的,APROM是放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