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中添加矩形边界的问题

楼主(2017-09-19):
需要画place_bound_top、silkscreen_top、还有assembly_top,从外观上来看都是矩形。那么问题来了,我发现有好几种方法都可以画(只要设置好类和子类就行了)?

1.add→line,用四根直线练成矩形
2.add→rectangle,直接画个矩形

3.shape→Filled shape,拖拽四根直线练成矩形
4.shape→rectangle,直接画个矩形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一个是线框
另一个是填充的实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线框
另一个是填充的实心

那么上述提到的这些层,用哪种方法画出来都一样吗

网友B:
rectangle画出来不能调整线宽和倒角

网友C:
板边框一般用Setup-Outlines-Board outline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