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M2576输出电源只有1.4V

楼主(2017-09-19):
如上图所示,这是我利用LM2576做的5V电源,但是经验证输出只有1.4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电路好奇怪

网友B:
电感会不会太小饱和了?减小负载电流试一下! 不过你真正的问题是封装和管脚错了,正确的是:1.VIN   2.OUTPUT  3.GND   4.FEEDBACK   5.ON/OFF ,你的4、5脚搞反了...

网友C:
断开负载电压多少?

网友D:
仔细对照器件手册看看你的电路是否正确,元件选择是否合要求,焊接是否有问题等,都没问题的话则考虑是器件本身的完好问题。

网友E:
这个怎么发图片 给你参考电路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是封装管脚错了,4、5脚调转了。电路已经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