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给个方案

楼主(2017-09-19):
由于不能传图片只能说明一下,一个单管延时电路,电容接在基极上。接动开关三极管导通并给电容充电,开关断开时,电容放电维持N秒导通。现在想加什么元件或用哪种方案让电容放电到一个固定电压时将基极电压停止或将电容电荷放掉。让基极电压为零。谢谢

网友A:
把三极管换成比较器就行了

网友B:
用阻容做时间不好控,尤其是上电频繁的,用555靠谱些

网友C:
用一个封装小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