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UC972换大容量nandflash问题。

楼主(2017-09-19):
1、原来是用的是256MB的nandflash,跑的66的。
2、现在换成2GB的nandflash(K9KAG08U0M) ,后选择Erease all 无法擦除,选择Erease as below可以擦除nandflash,烧录uboot.-sql也不成功。
3、uboot的配置文件也修改了,大家看看啥问题,谢谢。

网友A:
貌似楼主有这个970的资料啊,分享分享啊。开发工具和软件包什么的,都发来。大家都没有

网友A:
等大家学会了,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2017-11-21):
K9KAG08U0M应该是MLC的吧,很可能不支持。另外,还得考虑ECC

网友C:
没用过这个,给他们技术打电话。

网友D:
硬件上nand的选择没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貌似楼主有这个970的资料啊,分享分享啊。开发工具和软件包什么的,都发来。大家都没有 ...

淘宝上去买开发板,啥都有。

网友E:
1、我的NUC972从256MB SLC NAND FLASH更换为2GB SAMSUNG MLC K9H8G08U1M,一开始无法擦除,后来发现NAND FLASH有引脚虚焊了。
2、重新焊接后,可以USB往NAND FLASH烧录。但是u-boot无法启动。
3、将PA8和PA9悬空后,可正常启动u-boot。
4、启动内核后无**常挂在ubi文件系统,目前还在找原因。

楼主(2018-03-06):
1G的nandflash现在用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