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51可控硅开断电路应用

楼主:
如图为一个控制BT151-600R通断的电路,当继电器公共端(右下角)和继电器常开接通时,BT151导通,随后关断,由于几个电阻和稳压二极管坏掉了,不知道型号,想通过计算,推算出大概值,进行更换。
哪位高手能帮忙解释一下工作原理,不胜感激。

网友A(2017-09-20):
你就不能用protel画一个电路图吗。。。。

网友B(点评):
看着蓝瘦

网友C:
BT151-600R 不知道驱动的是什么负载, 反正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损坏的
手册会给参考值, 电阻往往会比计算的值小不少
先查手册吧

网友D:
楼上说的按照手册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2018-07-04):
我是可控硅厂家、如果需要可以找我、QQ:463833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