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0516系列芯片,AVSS,AVDD的具体范围是怎样的?

楼主(2017-09-19):
最近有个设计,对AD的转换精度要求比较高,输入的信号范围只要1~2.5v左右。板子的空间很有限,不想加运放了。想将AVSS接1V,AVDD接2.5V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avdd 的範圍,應該是跟嶞vdd.

网友B:
输入模拟信号电压在参考电压范围内即可,不用把参考电压范围和输入电压范围弄成一样的。最好输入电压范围的最大值高于参考电压的的一般。ADC精度要求高的话就得外挂高精度ADC。

网友C:
可以查看数据手册。另外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要做好隔离,防止串扰

楼主:
我查了AVDD允许的范围是3~VDD,但是对于AVSS,就没有明确,只是提到最小-0.3.. 那我是否可以提高呢,比如我将AVSS提高到1V,AVDD=3v ?

网友D:
数据手册没有给吗,我去看看,等一下回复。。

网友E:
数据手册上都有的,这个是单片机必须的。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我现在的就是想设计成: VDD=5V VSS=0 AVDD=3V AVSS=1V 不知道是否可行或者有什么风险。

AVDD允许的范围是3~VDD,估计AVDD=3v问题不大。现在焦点就是AVSS 不知道是否可以大于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