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将多个4pin电脑风扇的占空比信号线链接在一起

楼主(2017-09-20):
我与一个非常强大的水冷系统,可以支持60把风扇。
这60把风扇都是4pin的一个型号的,如果接去其他地方肯定烧
问题1:我该如何把这60把风扇的正极和负极接到电脑电源上?
问题2:解决完问题1后,我该如何把60把风扇的占空比信号线和地线一起安装在一个4pin头上?
别说TB买分线器,我买了分线器我另外占空比信号线怎么接一起。
我这60把风扇正负极要接电源,占空比信号线要连一起和地线接调速器4pin口,这样不会烧,而且还可以pwm控速,原理我懂,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A:
直接并联

网友B:
电源和控制线是可以直接并联在一起的
只是这么多并联, 担心带不动
电源应该不会带不动, 可以直接连接电源插头, 带不动也只能另外加电源了
控制信号很可能带不动, 那就要加中间驱动了.
返回信号不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