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D控制

楼主(2017-09-20):
SD写保护的情况下,应该就不能控制了吧???

网友A:
应该不能写,不能擦除,但是可以读。

网友A:
反正我的相机内存卡是这样的,我试过,把保护开关打开后,就不能删除和写入了。但是可以读。

网友B:
如果说的是SD卡, 当然保护开启后,就不行了。

网友C:
应该是不行的,那个是设计的

网友D:
绝对是不行的,切断了那个线路。

网友E:
楼上说的都对。。确实是这样。

网友:
你可以试试嘛,结果肯定不行